力和力矩及力流,请教

楼主(2014-07-22):
一个看似简单又很深奥的例子,一个悬臂梁,末端加一个集中力,铰接处为什么会有力矩产生,按照力流的传递,我觉得力矩好像不存在。不知道各位大侠如何理解的,我觉得梁只受力,力矩好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

楼主:
力矩到底是什么,概念是有了,但是没能理解

网友(点评):
我觉得力矩是力流产生的效果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 最初的部分,会有力矩,因为你 加末端里的 时候,对于铰链来说你就是加了个力矩,会有相反的力矩,这样才能平衡

补充内容 (2014-7-22 16:39):
力流在材料的内部也会带来转矩与 扭矩的,材料力学上都有的介绍。
弯矩外部表现可以理解到力矩

网友(点评):
但是根据力流情况看,力只在物体内部传递,好像没有力矩

网友(点评):
对了,我明白了,力矩是类似于外力的情况,而力流分析属于内力,终于想通了,呵呵

网友(点评):
恩,是的,末端的力矩应该是外力矩

网友:
力流是材料内的力的传递,力矩是几何力。

网友(点评):
几何力没听说过,就是外力吗

网友:
用扳手上螺母,就是扭矩@Lixinwu @樵薪

网友:
你现在大几了,思考这个问题不容易,呵呵,越基础的越难想明白

力矩或者弯矩 与剪力都是宏观的说发,都是应力的合成。
因为应力在整个截面分布的不均匀,所以有了弯矩,
因为应力在顺着截面方向有分量,所以产生了剪力,

网友(点评):
我毕业一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