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车好的内螺纹改深

楼主(2014-07-22):
有一批出口产品超期,现想改另一规格产品,内螺纹牙距相同,想在原牙距点上重车一遍,用什么办法能把牙距重在原牙上。数控车床或普通车床改此产品都可以,请高手赐教。谢了!

网友:
只能靠人工找进刀位置,别的基本没可能,就算找基准也没法找。

网友:
找个好车工,不难做,如果是能上丝锥,最快

网友:
如果螺纹不大,可以用丝锥,螺纹大了,就只能再车一下了,关键是螺纹刀Z向刀补必须与牙形重重合,这就要每件对刀补了。用螺纹刀直接在内螺纹牙型面上对刀。

网友:
可以数控车床返修,但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如需要可私下联络QQ370550742

网友:
数控和普车一样每次都要用内螺纹刀对刀,数控还要每次编程,建议用普车,高级车工都能做到

楼主:
谢谢诸位经验。普车试过每只产品都要对刀,太慢。有没更好更快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点评):
如果不想对刀,要有条件,你把图贴出来。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数控先制作同样长度大小的螺纹,看螺旋线切口处在什么位置把卡盘上做好记号,然后把成品的螺旋线对准卡盘上的记号开始加深。

网友(2016-03-14):
  修螺纹  用普车比较快   ,这个需要对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