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切机与复卷机区别

楼主(2014-07-22):
特种材料加工中,用到了分切机与复卷机。想问一下这两者的区别,以及材料成卷之后是从分切机上来了,还是从复卷机上下来?

网友A:
分切机一般是1根放卷轴和2根收卷轴,复卷机只有1根放卷轴和1根收卷轴。
分切机主要用于产品分切,也可以临时作复卷用途,复卷机只能用作复卷(进行重整、品检、排废等),一般没有分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切机一般是1根放卷轴和2根收卷轴,复卷机只有1根放卷轴和1根收卷轴。
分切机主要用于产品分切,也可以临 ...

那成品主要从分切机上下来,还是从复卷机上下来?

网友B:
产成品通常是在分切机上下来,复卷机大多是工序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成品通常是在分切机上下来,复卷机大多是工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