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前后的机械性能差距大么?

楼主(2014-07-22):
请问下45#钢调质前后的机械性能差距大么,我在网上搜了下,感觉调质前后的机械性能没有多少差别。难道是我看错了

网友:
应该是你看错了,否则各位民企老板不成了大傻缺了吗

网友:
差别不是一般的大,不然根本就没必要去调质的,成本增加很多的

网友A:
不调质的45钢跟Q235机械性能没什么差别,45钢不调质你不如蓉Q235或者3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调质的45钢跟Q235机械性能没什么差别,45钢不调质你不如蓉Q235或者35钢

说的用调质料加工,工人没用,45号钢至少含碳量比Q235高,硬度应该比235高点

楼主:
谁能说下有多大     我查资料45号钢  屈服强度353  抗拉强度598   谁知道调制后的机械性能是多少

网友B:
抗拉强度σb≥        屈服强度σs≥        弯曲疲劳极限σ-1≥        扭转疲劳极限τ-1≥
650        360        270        155

[σ+1]
[σ0]
[σ-1]
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拉强度σb≥        屈服强度σs≥        弯曲疲劳极限σ-1≥        扭转疲劳极限τ-1≥
650        360        270        155

谢了,之后问了下我们这边的工程师,他们之前做过试验,单抗拉强度,调制前为300多,调整后为500多

网友:
45#钢调质前后差别很大的

网友:
使用要求综合考虑啊,用45号说明你还是有一定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