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2012电脑配置问题

楼主(2014-07-22):
以前用2010版装配体零件画多了会有点卡,现在2012版装配体才没画多少零件就已经很卡了,点什么功能都会反应一阵子,看下是电脑配置:
1.四核处理器intel core q6600  2.4GHz
2.内存:3584MB
3.显卡NVIDIA GeForce 6200 TurboCache(TM),内存总数256MB
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先谢了

网友A:
显存太小了,大型软件换页会比较卡,这显卡明显是10年前的配置。

楼主:
先换个显卡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太小了,大型软件换页会比较卡,这显卡明显是10年前的配置。

不是吧~
我笔记本08年买的,
CPU intel T5750  2×2.0GHZ
显卡 GEFORCE 8400  128 显存
跑的也很流畅啊~当然了 我没搞过很大的装配体,一般都是十个八个的小零件。记得算了个复杂的扫描,用了5分钟,还有一次螺纹配合动画,那个时候还不会螺旋配合,用的是接触什么的,用了2分钟。特征造型扭曲,也很费劲。

建议将虚拟内存设的大一点,放到1.5倍的物理内存,就是大约4个G
显卡有个什么垂直同步,要去掉的吧,网页INTERNET设置要取消GPU加速

网友(点评):
螺纹最费劲,当年我用毒龙850时,转个方向的工夫可以出去吃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