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怎么密封呢

楼主(2014-07-22):
各位大大,这种静止的和运动的之间该怎么密封啊?
我是密封热气的,120度

网友:
可以用O型密封圈密封

网友:
可以用油封么

网友:
轴向密封圈,RBR
因为温度高,材料要改变

网友:
你这个需要考虑用骨架密封搭配真空脂来进行密封。更高档一点的是磁力耦合器来进行密封。

网友:
JO圈一般用在转动密封,但120度温度没有遇到过。LZ所说的磁力耦合器和传说中的磁流体密封是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
不会这么简单的图还是要细点吗!条件给要多点。你这种轴承怎么能搞得好密封呀。O圈、唇封怎么能行。还是给大范围的图为好。通盘考虑。

补充内容 (2014-7-23 09:51):
这种轴承安装很随意,如何能保证O圈、唇封结构当中对轴和孔的要求。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安装很随意,如何能保证O圈、唇封结构当中对轴和孔的要求。

网友:
轴上不装轴承?

网友:
磁力偶合器密封还要高温下的气圧是多少,才能算出用多大的磁场流。或者利用能量叠加原理,用密封室的气压加磁场流,利用滑动轴承的气压原理实现小功率密封大功率的功能。@老鹰

网友:
磁力偶合器密封还要高温下的气圧是多少,才能算出用多大的磁场流。或者利用能量叠加原理,用密封室的气压加磁场流,利用滑动轴承的气压原理实现小功率密封大功率的功能@Lixinwu @樵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