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深孔加工,哪位加工过或有设备

楼主(2014-07-22):
附件为深孔加工图纸,请问社区有没有加工过类似产品的人,或是否有相关设备.
材料为42CrMoS4

网友:
上枪钻,买botek的刀具即可;普车改装一下就可以干

网友(点评):
兄弟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点评):
找干油缸的厂家,有些干内进液的厂家就有枪钻,干1m长的深孔没有问题,山东、江苏、河南都有这样的厂子能干;或者自己找刀具厂家让他们给你出方案

网友(点评):
兄弟你看看内孔是2.5±0.05 差不多127长呢。

网友(点评):
没什么难度,你哪图也太不清楚了,我还以为1227mm呢;找botek或者山特,让他们出方案

网友(点评):
哈曼也可以的,英国的。以前看过一本《深孔加工技术》,枪钻,分好几种。

网友A:
你这个长径比太大了,没做过这么深的,建议:1)是不是可以试下分级钻?  2)电火花打孔,打穿后扩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长径比太大了,没做过这么深的,建议:1)是不是可以试下分级钻?  2)电火花打孔,打穿后扩钻。

电火法打多深呢,能否说的具体点。

网友:
枪钻可以干,但刀具和机床都要好

网友:
带主轴中心出油的加工中心,用枪钻就可以加工了,油压要高

网友:
难度有点大哦 亲

网友:
卧式深孔钻可以的

网友:
你就直接说钻多深,多大的孔就好.这图纸看不清阿..

网友:
你好,2.5的孔我可以做,请问如何联系你?

网友:
这个公差只能是小孔机打底孔,后线切割扩至公差尺寸。我做过类似工件不锈钢的。

网友:
深孔钻,之前的公司里做过类似的东西,你量大就买机,量小还是外协吧!

网友(2014-08-21):
枪钻能完成0.6-6MM

网友(2015-06-30):
这个是Bosch、Delphi的高压连接杆。主要用在康明斯发动机上的多。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