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钢SKD11 的染黑

楼主(2014-07-22):
我们公司现在要做一些吸头,材质为SKD11,台北的图纸,处理那里写的是染黑。
这方面我不太懂,以前没听过所谓染黑,所以想请教一下,他这个图纸上  染黑 和 通常所说的发黑 是一回事么?
如果不是,那么要如何进行染黑处理?如果一样的话,SKD11可以做发黑么?

网友:
染黑 = 发黑

网友(点评):
谢谢LIAOYAO师傅的回复,好像许久没见你回帖了。另外进一步请教一下,具体如何操作,传统的氢氧化钠加温发黑可以么?

网友:
传统的氢氧化钠加温发黑也可以,效果会比低碳钢要差些。
SKD11 也属于高铬的材料,可以参考不锈钢发黑。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追问一下,处理厂商说 处理之后发红,没办法发黑。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点评):
发红一般是游离铁离子过多、温度过高所致,要加水稀释。本来应该形成氧化亚铁(FeO黑色)却直接氧化为氧化铁(Fe2O3红棕色)。

网友:
就是一個意思,也是120-150攝氏度的氫氧化鈉,還有一種就真的是染,如果鋁的還有做電泳的,就是比較貴

网友:
skd11到是用过,没有见过染黑,大多需要真空热处理。

网友:
还是问清楚,把发黑工艺告诉客户,说不定发黑和染黑不一样,现在大陆机械行业也出现了很多新名词,新工艺,我现在是一边充电一边工作。

网友:
我們這邊的廠商就是那麼做的,是不是處理廠商那頭的酸性不對?還是之前表面脫脂沒做好

网友:
SKD11 对应国标的 CR12MOV ,这种材料无法发黑,磷化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