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跳动和全跳动等疑问

楼主(2014-07-22):
图一

图二

网友:
图一和图二中左边的要求严

网友:
明明是圆跳动公差吗,怎么成全跳动了,楼主看过书没。
上面是径向圆跳动公差,检测的是某个截面下的圆跳动公差,下面是端面圆跳动公差,检测的是某个直径尺寸下的圆跳动公差
而垂直度公差和同轴度公差检测的是圆柱面和端面。

网友:
课堂练习老师不给答案吗? 感觉2、3楼靠谱。

网友(点评):
在百度知道上看到的,也想弄明白,所以粘贴发上来了。

网友:
我认为同轴度是很难测量 所以一般标注圆跳动,哪个高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没看到全跳动,是不是应该是圆跳动和一般位置公差的区别。图一,图二均为右边的要求严格,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都有回转跳动量的要求,简单的来说圆跳动不仅包括位置公差还包括了形状公差。

网友(点评):
一个检测线,一个检测面,哪个的要求高

网友(点评):
大侠在理解下圆跳动吧

网友:
GB 形状和位置公差上原文

网友(点评):
圆跳动是总值,看来还是圆跳动严格些了。

网友(点评):
但是结合8楼说的,,我觉得圆跳动的使用,其实挺 局限,,要标就标全跳动。。是这样吗?

网友:
第一幅图右侧是面的圆跳动包含了同轴度和圆度的要求,所以如果标注值一样的话,跳动的要求严。第二幅图垂直度要求包含了跳动和平面度要求,极限情况下如果右侧成型为内凹型或圆鼓形,跳动符合要求而垂直度不符合要求。所以第二幅垂直度要求严。

网友:
含义是三种,跳动,同柱度,垂直度都是相对A基面的含义不同沒有哪个严哪个松的问题。例如拉圆孔的拉刀圆柱度要求0.002mm而跳动要求0.015mm就是这样的要求也分不出哪个严哪个松的问题。@老鹰

网友(点评):
结合8楼说的,,我觉得圆跳动的使用,其实挺 局限,,要标就尽量标全跳动。。是这样吗?

网友:
圆跳动公差是被测要素某一固定参考点围绕基准轴线旋转一周时(零件和测量仪器间无轴向位移)允许的最大变动量t,圆跳动公差适用于每一个不同的测量位置

备注:圆跳动可能包括圆度、同轴度、垂直度或平面度误差,这些误差的总值不能超过给定的圆跳动公差

网友:
圆孔拉刀没有圆柱度,拉出来的孔不圆。因此形位公差和使用性能和原理有关@Lixinwu @樵薪 @老鹰

楼主:
这帖子这么快就沉了?

网友(点评):
看来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