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中的插入到新零件的问题

楼主(2014-07-22):
solidworks可以将一个零件模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实体插入到新零件,从而生成一个与此零件模型全相关的一个零件
问题是关于这个命令    我使用的插入到新零件这个功能是在右键菜单里面     可问题是  在有的零件模型里面右键菜单有插入到新零件这个选项,有的模型里面没有      我想问一下   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个功能,要使用这个功能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功能只能在右键菜单里面找到吗      有其他方式可以调用吗?

网友:
我一般使用插入菜单中的零件命令,所以不知道右键菜单中还有这个功能

网友A:
选中实体,右键有插入到新零件的。最好在设计树里头选实体,直接点模型可能选了特征或者面什么的了。
另外你可以在自定义选项里面,把这个勾上。

楼主(2014-08-25):
引用 网友A:
选中实体,右键有插入到新零件的。最好在设计树里头选实体,直接点模型可能选了特征或者面什么的了。
另外 ...

谢啦  就是这个

网友(2016-04-08):
引用 网友A:
选中实体,右键有插入到新零件的。最好在设计树里头选实体,直接点模型可能选了特征或者面什么的了。
另外 ...

钣金里面能用这个命令吗  ,怎么没有啊大侠

网友:
钣金里面能用这个命令吗  ,怎么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钣金里面能用这个命令吗  ,怎么没有啊大侠

钣金本身就只有一个实体,用这功能没有意义啊。如果是焊接钣金这类多实体的,用法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钣金本身就只有一个实体,用这功能没有意义啊。如果是焊接钣金这类多实体的,用法也一样。

恩 ,搞明白了 谢谢了大侠

网友:
插入菜单中的零件命令

网友(2021-12-28):
点上 焊件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