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报警啊,大神们

楼主(2014-07-22):
今天换了个启动开关,总是显示开关未抬起报警,两线头的,调换过线头,换过两新开关,还是不行,还显示:准备未绪暂停;报警,看车床机箱显示的都是00啊。

大神们怎回事啊,换开关时没关机,边上是夹紧开关的线,好像碰到一起了不晓得是不是这原因,其它地方都没有动过。

为什么啊大神们,求助啊

网友:
什么线?循环启动还是 电源启动

网友:
几个循环启动键?如果是两个的那种有可能是其中的有个线接错了!

网友:
线接错了      再不就是面板的按钮坏了    你没接启动开关前 开机试下会报警么 难道你换急停开关了?怎么准备未续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