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加工一件 45号钢锻件,要求做拉伸试验,出抗拉强度、延伸率

楼主(2014-07-22):
请问下,我们这里代加工一件 45号钢锻件,要求做材料拉伸试验,出抗拉强度、延伸率。我也是做机械设计的,在设计中对于这种塑性材料一般是按屈服强度计算许用应力的,但是他们要求做到试验是抗拉强度。不明白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他们搞错了,看哪位大师帮忙解释下。

网友:
你自己都说了一般是这样的,那还有非一般的呢?

网友:
我觉得叫法不一样还是?

网友:
给你钱就照做,你们也是委托外面做嘛

网友:
对于一种定型材料,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的比值基本是一定的。测出抗拉就等于知道了屈服。

网友:
屈服强度我在查机械设计手册时叫非比例延伸强度,客服要求做出抗拉强度可能在安全系数上有些保留,还是做了比较好,因为完成了一道安全程序。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屈服极限(或非比例延伸强度)设计的,因此屈服强度对我们更重要一些,但是抗拉强度有时也是需要的指标,比如我们允许材料有一定的塑形变形,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抗拉强度是多少;比如我们结构受力比较负责,需要知道材料单屈强比是多少,就也需要知道材料的抗拉强度。但是如果只需要抗拉强度就不合适了。实际上,屈服强度、抗拉强度都是通过一个拉伸试验获取的,要测得抗拉强度,肯定已经知道屈服强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