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气缸的活塞杆有焊渣影响密封,怎么处理?

楼主(2014-07-22):
点焊的焊渣附在焊机的气缸的活塞杆上,活塞杆往复运动的时候焊渣磨损密封圈,影响密封圈寿命,哪位大神有什么好点子吗?

网友A:
舍得花钱的话选择美国PHD,气缸有防焊渣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花钱的话选择美国PHD,气缸有防焊渣的设计。

那可能性不大,车间近千台焊机呢,你有这个PHD的介绍资料吗?看看有不有可以借鉴的

网友(点评):
上网站看看,www.phdinc.com,我是代理。

网友(点评):
停机的成本远高于换一个气缸。

网友:
山塞一个防护罩

网友B:
常用的方式是在前端盖前部车一个槽,放置黄铜的金属防尘刮圈。你有大批量的活,看看能否以较少的改动在前端盖前固定零件。若可行,外协一批铝套,里面装刮圈,固定在前端盖前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的方式是在前端盖前部车一个槽,放置黄铜的金属防尘刮圈。你有大批量的活,看看能否以较少的改动在前端 ...

刮圈会不会损失活塞杆,还有就是那个焊渣不是很好刮下,反正普通的密封圈是刮不下来

网友(点评):
活塞杆是镀硬铬的吗?有条件的话测一下硬度。铜刮圈应用有专门刮焊渣的,国外成熟的产品。

网友:
楼主做焊接的呀?
那要做好焊接防护哦,欧博瑞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又出新产品了,欢迎搜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