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大管变形,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4-07-22):
我做了套钢结构管网,大管直径2.22米,用5mm板卷板后焊接的。现在做成10m一段准备安装,还未安装就发现钢管严重变形了,因为自重变成扁的。
请问有什么办法防止钢管变形?
我初步考虑,在钢管外圆隔一段距离加焊一圈高100的法兰片,厚度10mm。这样可行吗?求有钢结构经验的大神指点

网友A:
直缝管还是螺旋管?

网友:
你这管壁太薄,2200的话,至少得用个10mm壁厚的吧。

网友:
你也不计算一下就如此草率地施工,这不是小玩艺呀!

网友:
查手册计算一下在施工

网友:
呵呵    又是偷工减料的工程!!!   别浪费心思了,这个之前我就给人做过, 不过5mm厚在我强烈要求下才改6mm,但还是软!!! 扁下来了. 外面双头再各加一个法兰, 还加棱形板块在开口处,来帮助对接!!!   一切都搞好后, 工程监管的过来 一句话:不行!你这样的,我肯定不签!!!   结果二十几万的管子全割掉回炉!!!   后来直接搞10mm的才完事.
  当然我是按客户办事,损失不关我的事.

网友:
没计算吗?这钢管是通什么的?

网友:
5mm是有点薄,加圈吧

网友:
做出来数量少的话考虑在钢管内加加强筋,不过给计算钢管纵向受力情况,如果压力大于你那钢管的许用应力钢管安装好后还会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缝管还是螺旋管?

直缝的,螺旋缝的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5-09-01):
螺旋缝的焊管单位根比较长。

网友(点评):
螺旋缝的焊管单根比较长。板有点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