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长又大的钢管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7-23):
续上一帖子 “钢结构大管变形,求大神搭救!”
直径2.22米的大管还有个问题搞我不懂的,安装总长度100m,作为风管使用(风机向里边吹风),最大吹风流量110000m3/h,全压3420Pa。
这么长的管应该要做活接头吧?钢材会有热胀冷缩的情况出现吗?
要做几个合适?
俺能想到这些问题,但俺搞这个完全是外行,求社区的大神指点,多谢!

网友:
100米的话可以不做活接头,中间接几个弯头作为热胀冷缩的吸收体就够了。

网友(点评):
事实上,长输送管线也不用活接头,最早是分段锚固,后来也都用弯头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弯成热干面那样?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夸张,小角度弯一点就够了。

网友:
工况是设备最冷的环境温度时,安装要拉很直。工况是设备最热的环境温度时,安装要拉很松。

网友:
二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