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盘类零件机加工艺问题

楼主(2014-07-23):
车的时候,分粗精车吗?这上面没具体分粗精加工?还有铸件一般留给机加的余量有多少?

网友A:
只标名义尺寸,且粗暴度要求又不高,余量在2mm左右的不需要分粗精车.

网友B:
这个工艺有问题吧,
  应该要分一下,粗车,精车,不然同心度打不到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标名义尺寸,且粗暴度要求又不高,余量在2mm左右的不需要分粗精车.

那按你的意思,这2mm的余量是同一把刀加工的,那粗糙度能保证吗,还有公差能保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有问题吧,
  应该要分一下,粗车,精车,不然同心度打不到要求吧。

只要余量够,同心度是没有问题的。这好像跟粗精车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你的意思,这2mm的余量是同一把刀加工的,那粗糙度能保证吗,还有公差能保证吗?

你看好,是指车外圆φ60这一工步,其即没有公差,粗糙度又高达Ra12.5,如果端面也用同一把刀也就是Ra3.2,镗孔是要换刀的,也就是说能行的,况且你还是铸件.

网友:
刀片应该分粗精车,机床不用分粗精车序

网友:
偏心孔那序不用先钻再绞吗?

网友(点评):
看图要认真,说了要钻铰的,第六步。

网友C:
这工艺年纪比90后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艺年纪比90后都大了。

那按照你意思,你有什么好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工艺年纪比90后都大了。

你有好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