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w装配的问题,不理解,想不明白。。。

楼主(2014-07-23):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的装配,中间那个有点倾斜的是摆臂,两边的是摆动油缸,配合基本完成,就剩最后一个了。。。。
在摆臂中有个球面轴承跟摆动油缸的球面是贴合的,选择两个球面同心后,再点编辑中的重新建模,配合中就会出现一大堆错误。。。。。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中问题的出现。。。自学的sw,可能有好多东西不知道,求指点撒。。。。。。

楼主:
整个部件的配合相当多,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不让它出问题呢,要是有系统的介绍sw装配问题的资料就好了。。。。

我猜测,出问题的原因是。。。。。。尼玛,猜不出来。。。

网友A:
再多上些模型图。
不是有一大堆错误吗?截屏贴出来。

网友B:
过定义。
逐个检查一下配合,是否存在相互冲突的配合。再有就是你的基础设计有问题,本身就不能在此处配合。另外,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比如过多的自由度后导致的计算问题。主要是前两种情况。

网友(点评):
过多的自由度后导致的计算问题,这句话也不理解。我怀疑是电脑读取配合时,因读取先后顺序,导致出错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C:
液压缸是搞成一个子装配体装配进来的,还是缸筒和杆,就是在这里装配的?
是不是装配的时候它不会伸长?
先装球头,再装屁股,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缸是搞成一个子装配体装配进来的,还是缸筒和杆,就是在这里装配的?
是不是装配的时候它不会伸长?
 ...

是 子装配进去的,缸是在子装配中可以伸缩的,总装中是柔性。
液液压缸两端都是球面,四个球面中三个已经已经选择了同心配合,最后一个选择后 出错....

网友(点评):
还有高级配合 和机械配合

网友(点评):
掏个1mm的洞也可以,这样就不会过定义,出工程图的时候,隐藏那个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多上些模型图。
不是有一大堆错误吗?截屏贴出来。

这样配合好了,摆臂也可以摆动了,但是缺多了一大顿红色的 灰色 的

指点下吧

网友(点评):
两个液压缸过定义配合,你压缩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定义。
逐个检查一下配合,是否存在相互冲突的配合。再有就是你的基础设计有问题,本身就不能在此处配合 ...

再有就是你的基础设计有问题,本身就不能在此处配合。

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能在此处配合??

这个东西是有实物的,我只是按照实物来装三维,每个部分都不会存在过定义。。。

如果不添加最后那个配合,左侧的油缸就可以以左侧油缸的左端为圆心旋转。。。。添加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只是给你列出可能。究竟是否是基础设计的问题,这个只看实物没用。数学模型对才行。实物因为存在间隙挠弯等,没法依据实物确定是否过定义的

网友(点评):
浮动接头画个示意不行吗?找干涉,摆几个极限位 几个中间位 满足条件就可以

网友:
球面配合是2014版新增的,以前的版本只能加辅助线和辅助面来完成球面配合

网友(点评):
后来我建立了两个球面的球心,让两点重合,依然不型呢,得到的错误是一样的。。。

网友:
加辅助线和辅助面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说详细点呗,我添加过中心线过点,但那样欠定义。。

楼主:
@crz222    肯定是两个缸出的问题   弹出的的确是过定义, 但是实际配合是没有过定义的,我没有多加任何多余的配合

现在有个可以完全自由的伸缩 选择  , 我只添加 一个球面的配合 ,怎么会过定义。。。。。。。

网友(点评):
两个液压缸不用子装配体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