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换刀

楼主(2014-07-23):
斗山卧式加工中心换刀不到位怎么办,现在是抓刀时没到位角度还差5度左右,我应该怎么调啊?大师门帮帮我

网友:
首先看哪里问题,机器问题就找他们厂家啊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就看看凸轮想里面的接近开关,可能是时序配合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最好找厂家

网友A:
松开刀臂下面四个螺丝,转到位,紧上即可

网友:
定向参数重设一下#1132=多少度

楼主(2014-12-17):
引用 网友A:
松开刀臂下面四个螺丝,转到位,紧上即可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