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要求里面的热处理具体怎么写?

楼主(2014-07-23):
拿到断裂的零件,就让我测绘画图。有时候热处理有参考,有时候我就迷糊了。求大侠能说的详细些
怎么确定根据实物零件确定它是淬火还是调质,和原材料有没关系,我常遇到的材料有45,35,灰铸铁等等,热处理方式确定后硬度写多少,范围值还是具体数值,不同材料的热处理硬度的极限值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在这里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了,各个零件用在什么场合,承受什么样的负载等,建义你还是从机械零件的设计从头学一遍吧.

网友:
怎么确定根据实物零件确定它是淬火还是调质。。根据你的实用情况,一般轴类零件都要调质
我常遇到的材料有45,35,灰铸铁等等,热处理方式确定后硬度写多少,范围值还是具体数值,。。。。根据你的实用情况来,如果需要耐磨,就要淬火,硬度的具体值需要看你是什么材料,还有使用工况。。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可以先买本热处理的手册看看
http://search.jd.com/Search?keyword=热处理手册&enc=utf-8   你觉得想看哪本就买哪本,这是一套的,买一套回来也行

网友:
去热处理工厂干一年活吧。

楼主:
我只是问几个简单的问题,没必要叫我看这么多书吧!!!居然还有让我去热处理工厂一年的。我现在不是要问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只是想知道里面的小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这里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了,各个零件用在什么场合,承受什么样的负载等,建义你还是从机械零件的设计 ...

我只能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这里就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了,各个零件用在什么场合,承受什么样的负载等,建义你还是从机械零件的设计 ...

那我想说,我学过机械设计呢。。

楼主:
我有时候都怀疑大家是不是读书都读糊涂了。别人一个简单的专业问题,等待的答案无非是yes,no,不确定。了解这个领域还回答的这么含糊,是不是该自己反省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时候都怀疑大家是不是读书都读糊涂了。别人一个简单的专业问题,等待的答案无非是yes,no,不确定。了解 ...

我觉得首先要反省的是你自己,更不要说自己是学机械的!

网友:
不急,慢慢来,时间长了就知道的多了。机械与其它行业就这点不同。

学机械肯定要学“金属材料与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