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配变频电机+变频器,设备达到额定产量时的频率各位定的是多少?

楼主(2014-07-23):
变频器的变频范围通常在0~100Hz内,也可以更高。
好像我看过的设备似乎正常工作时的频率 差不多都在10HZ到30HZ范围内。
例如之前看到的喂料器,额定产量下,频率在15Hz左右。
设计一台设备时,我该选择哪个频率值来匹配额定产量呢?是取50HZ吗?
各位设计同仁们你们的选择是多少啊?为什么是那个值啊?
是不是和行业有关啊?
是不是和设备有关啊?
譬如,设备是绞龙输送机。

网友:
要根据电机的基频来确定 1HZ对应多少转,算出后根据电机的最高转速设定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最低频率一般设定为 0 HZ ,  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别的值,但要满足实际需求。

楼主:
想不通了,这么多搞设计的,就没人碰到过这情况,就没人想过这类似的问题?

答案找到了,直接电话联系西门子技术员。
看来以后有啥问题还是直接问专业人员吧。

网友(点评):
回头再来 讲讲 1、设计用频率大概取40~50Hz之间的; 2、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用到了10~40Hz之间的,因为设计是考虑的是最大产量,实际使用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
是的,具体问题还是要求和技术人员沟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