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卡环!求助

楼主(2014-07-23):
求助,附图中的卡环工装,如何改进?

网友:
什么样的卡簧。不是有卡簧钳吗。

网友A:
量大的话可以做一台单机,你的图显示不够明白,再来一个图把

网友:
是标准卡簧吗?如果是标准的就有卡簧钳

楼主:
是标准卡环,卡簧钳用不了,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可以做一台单机,你的图显示不够明白,再来一个图把

看附图

网友B:
建议做机械式的把卡簧拉进去或推进去,就像虎钳一样的,不知行不行,定位建议以轴做拉托长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附图

这是一个E卡的压头图 参考一下把,你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机械式的把卡簧拉进去或推进去,就像虎钳一样的,不知行不行,定位建议以轴做拉托长孔,

有参考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E卡的压头图 参考一下把,你这个不难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种卡簧在传动轴行业来说,叫外卡簧,卡簧上是没有孔的。
另外一种卡簧就是我们常见的,叫内卡,卡簧上面有两个小孔方便卡簧钳装配的。
我以前的那个厂,装内卡的时候,是用一台小压机压到卡簧槽里的。
这外卡,如果批量大的话,应该可以做一个专用的工装,配一台小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