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试条,切割 接料传送设备

楼主(2014-07-23):
最近设计了一套接料设备,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不知道 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设备 前面是整条的,然后用旋切刀切成50条,里面有不良的,需要做的就是把这50个试条整齐的接住,然后用真空吸盘吸到传送带上,然后在上面挑出不良。传送这部分都没有问题。就是接料的时候,试条摆放不整齐,真空吸盘有吸不上来的,客户不很满意!现在把视频放上来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主意么

楼主:
视频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0NzkwOTEy.html?firsttime=0

网友A:
传送带末段减速加个薄刚带,撸齐了。钢带装个轴,橹完翻上去?

楼主:
传送带不是重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送带末段减速加个薄刚带,撸齐了。钢带装个轴,橹完翻上去?

那个是托传动带的啊啊

网友:
前侧面加个推的机构,后侧面加个死挡块,切完后从侧面推一下,让所有件都靠正

楼主:
现在给大家穿上来 前面切试条的一部分,切出来的试条要整齐的码好 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我现在图纸也在更改中 改好后会陆续上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3NDU1NTQ4.html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Q3NDU1NTQ4.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给大家穿上来 前面切试条的一部分,切出来的试条要整齐的码好 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我现在图纸也在 ...

没必要那么麻烦啊,激光切割完全做到尺寸零误差,无需你那么麻烦,在流水线上激光就可以跟踪切割,激光控制软件里可以输入,你所要求的尺寸,在线切割无需担心切到皮带,激光切割我公司生产,全自动控制,无需人工操作,

网友(2015-11-13):
可否优化吸盘吸附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