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等离子切割

楼主(2014-07-23):
请教使用过的高人:精细等离子切割比激光切割差多少。

网友A:
激光与精细的对比(切割同样的钢板):
1.论精度的话激光能达到0.2mm,精细等离子的一般0.3-0.5mm;
2.切割面垂直度激光一般不会有坡口,粗糙度3.2-6.3,精细等离子会有1-3度的斜角,粗糙度6.3-12.5;
3.切割速度的话2mm钢板激光可以达到10m/min以上,精细等离子一般3m/min;
4.激光可以切割各种材料,等离子只能切割金属材料;
5.精细等离子的成本一般只有激光的1/3-1/10;

网友:
等离子和激光切割都有熔融口,毛刺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与精细的对比(切割同样的钢板):
1.论精度的话激光能达到0.2mm,精细等离子的一般0.3-0.5mm;
2.切 ...

很详细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