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是否有比较好的方式加工

楼主(2014-07-23):
该孔是等离子切割时,单边余量4mm(由于等离子切割有接刀点);成品要求A孔:47+0.025,B孔42+0.025,孔要求与台阶面垂直;孔中心距要求734+/-0.2。
目前加工工艺:等离子切割,普铣铣槽(----这个也是论坛友人给的好的加工工艺),普铣台阶,普铣倒角,镗孔(之前为数控铣铣孔,报废率太高)
镗孔加工也要个20左右/件,也是想请教论坛中是否有高人可以指点,有比较好的加工方式进行加工。
提前感谢各位了!

网友:
镗孔建议做个组合镗床,两个孔同时进行,会不会成本降低/?

网友:
第一,铣床是啥样的?
第二,产品的产能要求是多少?

看着这个帖子,深深地感到老师傅的存在价值(当然是在一个公司的一个岗位上坚持多年的老师傅)。

这样的老师傅,一定会藏有很多DIY的曾经用过的工装、量具、夹具。。。

网友:
对该工件的余量(毛坯形式)不清楚,材料及需要加工的数量也不知道。
以45钢为例分析一下工艺:
1,粗铣有台阶的那个面和一个侧面,作为基准
2,粗钻两个孔,单边留2㎜
3,粗精铣外形
4,翻过来,加工槽和台阶面,台阶面先铣高面,多出成品1㎜就行
5,精铣台阶低面和镗孔

网友A:
楼主镗主也在普铣上镗的?这个产品批量怎么样?

网友:
扩铰复合刀加工,或者数铣后用镗刀镗下

网友:
数铣后,镗刀,最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镗主也在普铣上镗的?这个产品批量怎么样?

700件一个月

网友:
这个图有可能是加工基准和设计基准不统一导致的,可以认为的弄个加工基准,会增加点加工工时,但是成品率会上去

网友:
用850加工中心就能做到,不考虑侧面只考虑上下面的话,假设表面余量3mm,分4次装夹,按批量算也要70元一件吧,主要还是刀具的费用比较多,加工时间大概40分钟,普通国产加工中心侧铣不给力,俩孔的加工时间其实不到10分钟,主要还是浪费在粗加工上,如果用刚性好的加工中心,配合好的刀具,切深1mm进给能到1000,速度是很快,刀具费给不起

网友:
线切割还能干有精度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