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配减速器的疑问?

楼主(2014-07-23):
设备的提升机构用到伺服电机来控制高低位置,有精度要求0.1mm左右,原设计使用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机厂家说蜗轮蜗杆减速机精度不高,配伺服电机达不到精度要求,求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直接用精密的齿轮减速器!卖伺服电机厂家会介绍他的配套厂商给你!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查手册自己选个齿轮减速机

网友:
一般的减速机齿隙较大,肯定满足不了0.1mm的精度,可以用Harmonic Drive的谐波齿轮减速机。

网友:
伺服配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就可以

网友:
主要看减速器的精度,厂家会提供,正常0.1mm算上螺距看看所需减速机精度是几分,然后问厂家就行

网友:
价格不要求的话,你可以看看直线电机+导轨,精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