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复合曲线,三个坐标的参数方程推导

楼主(2014-07-23):
在看catia曲面造型时,首章是基本的曲线数学介绍,有些疑问,三个坐标的参数方程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这个方程有点大学学的泰勒定理的原理在里面,但是空间曲线是如何去用数学描述,然后才得到这个方程的,谢谢!

网友:
这个方程研究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插值得到的吧,就好像给定几个坐标点,要描述一条通过这几个点的曲线函数就用插值拟合的方式,如果是多项式插值,两点之间就是一次多项式,三点就是二次,四点就是三次,还有样条曲线插值、牛顿差值等,你搜一下有很多的其他函数插值方法。
点连续就是插值拟合得到的曲线函数方程时连续的、切线连续就是一阶导数连续、曲率连续就是二阶导数连续。

网友:
这高端?看不懂哦!

网友:
机械设计很少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