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为旋转台的示意图,想在正下方放歌电机,请教

楼主(2014-07-24):
结构示意

结构示意

大家好,新人一枚,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先行谢过。
此图为旋转台的示意图,紧贴方通上面的黄色板作为电机的安装板,上方的“帽子”作为转动部分,大圆台直径1890mm,小圆台直径1400mm,中间的盖板和连接板厚度为5mm,圆柱的支撑钢板厚度为3mm和4mm,是钢板焊接或铆接,质量大约为250kg,在圆台上方放罐头盒,每个约70g,直径70mm,中间是空心的,没有精度要求,转速最高1转每分钟。
想在正下方放个电机,中间放个尺寸较大的推力球轴承,不知道有没有800左右的。看了转盘轴承没有必要,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建议和方案,多谢各位

网友A:
800左右的推理球轴承有不少,你为什么不用转盘轴承,我接触的好多家做转台的都用转盘轴承。我这有轴承的目录手册,要的话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左右的推理球轴承有不少,你为什么不用转盘轴承,我接触的好多家做转台的都用转盘轴承。我这有轴承的目录 ...

我试着在小圆台底板(大圆台顶板)下装了几个万向球,毕竟精度要求不高,感觉转盘轴承感没有必要,又重又贵

网友(2016-12-13):
这是做什么的产品啊?

网友:
800左右的轴承,没必要搞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