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筒仓卸料的相关设计资料

楼主(2014-07-24):
寻筒仓卸料的相关设计资料,有做这方面的大侠共享下。

网友:
你首先了解筒仓结构。以后才能设计好筒仓卸料。筒仓:  贮存散装物料的仓库。分农业筒仓和工业筒仓两大类。农业筒仓用来贮存粮食、饲料等粒状和粉状物料;工业筒仓用以贮存焦炭、水泥、食盐、食糖等散装物料。机械化筒仓的造价一般比机械化房式仓的造价高1/3左右,但能缩短物料的装卸流程,降低运行和维修费用,消除繁重的袋装作业,有利于机械化、自动化作业,因此已成为最主要的粮仓形式之一。
  利浦池罐利浦池罐:  筒仓宜建在交通方便、处于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下风向的高燥地段,具备与供水、排水、供热、供电等线路相连的可能性;为防止钢板锈蚀,不宜临海设置。筒仓的设计与施工除保证仓壁强度符合所需要求外,还应使筒仓内壁平整光滑,便于物料装卸;布局应合理,以节省占地面积。机械化筒仓在底部安装卸料漏斗,上通廊设有装料的运输设备。装料时,卸料坑的散料通过提升机运至上通廊并卸入水平皮带运输机,皮带运输机将散料卸到筒仓进粮口流入筒仓。卸料时,散料通过卸料漏斗卸到下通廊,由水平皮带运输机运出。此外,在粮食进仓前、贮存期及出仓后还要进行干燥、称量、翻仓、消毒、清理等工作,为此,需配备相应的设备与装置,以便逐步实行自动化操作。
[编辑本段]形状和布置
  筒仓的平面形状有正方形、矩形、多边形和圆形等。圆形筒仓的仓壁受力合理,因而在地基勘察和基础设计时都应特别注意,用料经济,所以应用最广。当储存的物料品种单一或储量较小时,用独立仓或单列布置。当储存的物料品种较多或储量大时,则布置成群仓。筒仓之间的空间称星仓,亦可供利用。
  圆筒群仓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60米,方形群仓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40米。群仓长度过大或受力和地基情况较复杂时应采取适当措施,如设伸缩缝以消除混凝土的收缩应力和温度应力所产生的影响;设沉降缝以避免由于结构本身不同部分间存在较大荷载差或地基土承载能力有明显差别等因素而导致的不均匀沉降的影响;设地震缝以减轻震害等。
  材料
  筒仓采用砖石、木材、钢筋混凝土或钢材建造。深仓应考虑上述摩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