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钻床夹具,不知道还有什么缺陷,望指教

楼主(2014-07-24):
自己设计钻床夹具,不知道还有什么缺陷,望大家指导下!

网友:
制动调整臂壳体钻铰蜗杆轴孔的夹具.

网友(点评):
正解,,,果然识广。。。。

网友:
看不懂哎,能请楼主解释下如何装夹的么

网友:
中心压紧改U垫做快速夹紧,,,,

网友:
中间大孔φ63,尾部小孔φ12-14,两孔一面定位,气缸带动叉形开口压板压紧,另一面的定位销是加工右相零件用的,但是你的两个孚动顶紧是多余的,反而增加了操作工的动作,有画蛇添足之嫌,你想,其几个方向的自由度已完全限制了,其孔又很小,才φ14左右,有必要吗?

网友:
浮动浪费,压紧装卸比较慢,上面的立板为什么做成T型的,这增加了制作难度,弄成平的吧!应该多考虑下如可快速安装,快速夹紧。其余的这个工装还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有个快换钻套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