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良,请社区大侠帮忙分析,拜谢!

楼主(2014-07-24):
气缸活塞孔内径,规格30.8±0.006.客户那发现活塞压进去的时候,比较紧,无法放入,上端部分能顺利进去,中下半截就卡住了。
产品图片如下图:

客户那边实测:30.7680-30.8009(反应我们的产品孔径偏小,小了最大的有0.026mm)
我们家里控制是用气动量仪控制,量规从上到下,有三个孔位,分别测一个孔径上,中,下三段的直径。如下图

客户把不良件寄给我们,我们自己也测量了一下,发现七个孔里面有三个孔尺寸好的,四个孔超差偏下限(孔上端直径OK,中下半段偏下限,与客户描述现象一致);而且四个孔其中两个量规完全放不进去。

怀疑孔有变形,然后去三坐标扫描这两个孔的圆度,如下图(圆孔发生变形)

现象基本描述完毕,然后就开始分析原因。
1。大家首先排除机加工原因,因为七个孔里面有三个是好的,而且这么高的精度,不可能超差如此之多。
2。机台检验员,是100%检查此孔的,应该不会有不良流出。
3。昨天下午已经开始按照客户的要求,返工检测仓库的库存,检查200多件,现象是有三十多个超上限,也就几个μ,天这么热,仓库又没空调,觉得此现象没有问题。在生产的产品没有类似风险。
4.今天一大早,客户又寄过来五个不良件,现在凑齐六个,自己又分析整理了一下:(我们一共有三条生产线做这产品,都是双工位)
    4.1 发生机台线号:一件不良是1线的,二件不良是2线的,三件不良是3线的。2线的两件都是右工位,3线的三件,两件左工位,一件右工位。
    4.2 发生时间追溯:2线的两件,发生在同一天不同的班次;3线的三件,发生在同一天的同一个班次。
    4.3发生塞不进的孔,位置比较固定,就是在销钉定位旁边的一个孔。

现在质量部门初定,产品周转碰撞或者掉地发生变形,造成此现象。
    哎,我感觉我说了一堆废话,想找点规律,但是没有找到。所以还请社区大侠,从工艺上分析,有没有可能性造成这个问题。
    我不是很信服周转时挤碰撞或者掉地变形的一些列原因,一方面我们的出货包装都是蛋卡分隔开,一方面变形的孔比较固定,再说你不变形的孔也确实是偏下限的,也有可能是孔偏下限,客户装配时(七个活塞整体装配)卡住挤压变形。数量目前大概已经有20个左右了。是什么原因导致七个孔状态不一样,什么原因又导致每一个孔从上到下又不一样?

网友:
既然是位置固定,那么就可以否定碰撞或掉地上造成。

有规律的异常,一般都是加工过程中的装夹等异常造成。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内孔凹进去那个面,是不是刚好是装夹位置。

如果加工过程中找不到原因,也要到客户那里看看,客户自己使用不当也很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恩,需要再去仔细看看,哎,真是头大啊!

网友:
都出来分析分析

网友:
你得让弟兄们知道你的材质,和材质各个点的检测 硬度,还有你的加工工艺,别人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点评):
硬度之前做过检测,布式60-70吧,正常的!加工工艺:这个孔是在第三工序先粗,然后第四个工序专门而且只精加工这个孔,余量单边15丝

网友(点评):
铝件易变形,你的要求高,看图壁厚也不是很大,3工序后有没有时效工序?治具装夹是液压中间孔吗?时效后可考虑再精铣下面的定位面,再精镗留量后绗磨+滚压

网友A:
将夹具也弄出来看看,看看大侠怎么说。
机台检验员,是100%检查此孔的,应该不会有不良流出。(这还是你自己亲自去确认吧)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肯定是流出机加工后发生的变形!要不然怎么有的孔是好的,有的孔却塞都塞不进去?夹具也基本排除!我以前都没有这问题,怎么可能在一个时间段,我的三条线夹具同时出问题?没有可能!

网友:
机加工原因不一定能排除。另外,这个件是铝件吗?精度很高,检测时的温度对孔径会有影响的,可以做个试验看看,加工后在现场检测,然后存放一段时间再测。
这个尺寸你们现场有SPC 控制吗?

网友(点评):
铝合金件。我们现场气动量仪全检控制。

楼主:
明天先去第三方仓库,再去客户装配现场调查。内部暂时真的是找不到任何关于机加工问题,或者物品周转问题。

网友:
装卡?还是看看夹具再说。

网友:
1、机加工后还有后续处理没有?
2、检验员监测零件尺寸条件是否符合?

网友:
气动量仪,与客户的测量系统,需要做 分析。

网友:
打字是在什么工序之后?@Lixinwu @樵薪

网友B:
有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结论吗?

谢樵大侠关注。一把镗刀自上而下加工一个孔,其实上端会比下端大一点。可实际我的产品,情况反过来了。从下端塞规可以进去,从上端塞不进。就确定是外力变形导致了。
往下调查发现,在热浸渗环节,他们生产中有时因为周转使用的浸渗框不够,就直接平躺着一个挨着一个放的。所以推测:出问题的孔都是在两个耳朵那边,是因为放置的时候让耳朵接触圆弧面了,如下面示意图。

如果产品放置时候,耳朵那边都避开,让产品圆弧面相互接触挤压就没有问题了,这样放置接触面大另外圆弧面能承受挤压。
如下图,我现场调查拍摄,大多数放的好的,有几个就有上述的那种问题。

现在基本确定,浸渗时铝件自身温度高,存在图1的放置方式,导致产品发生挤压变形。

网友(点评):
哎,到客户现场看了,压装管理没有任何变化点,也不存在干涉什么的,还是自己的问题。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夹具也弄出来看看,看看大侠怎么说。
机台检验员,是100%检查此孔的,应该不会有不良流出。(这还是你自 ...

有可能是装卡的问题,再就是运输或者放置的时候有问题,你可以看下运输,包装的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