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毯纠偏效果不好,求帮忙

楼主(2014-07-24):
下面为压榨结构图,在长时间运行中,毛毯纠偏有时不灵敏,单边纠偏气缸行程80mm,毛毯厚度6mm,毛毯宽度1800mm,加压采用250气缸,杠杆4:1,车速10-15m/min, 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下,哪里可以进行改进。

网友A:
能不能做成中间凸辊?另仔细调整

网友B:
左进还是右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进还是右进?

左侧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做成中间凸辊?另仔细调整

没有试过,具体在哪个位置放凸辊这个有没要求呢?

网友(点评):
这种速度安装后调试完运行是跑偏不能是很快的。需要仔细观察毛毯的运行趋势调整另一个可调辊子(必须毛毯长度合适有张力)。也可能气的的辊没有多少作用!稳定以后还要巡视。

网友(点评):
没有张力纠偏辊就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具体在哪个位置放凸辊这个有没要求呢?

能换成的最好都换成凸辊,凸辊有较好的对中性。凸度就靠自己把握了

网友B:
气缸是不是在一侧呀;一侧是固定的
问的不对了!气缸是在导辊一侧;导辊的另一侧固定,就是导辊扇形摆动是不是?

网友(点评):
看图大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不是在一侧呀;一侧是固定的
问的不对了!气缸是在导辊一侧;导辊的另一侧固定,就是导辊扇形摆动是 ...

是这样的,一边是气缸,另一侧固定。

网友(点评):
可将转轴放到中间,可增加摆角。此是改法之一

网友(点评):
转轴就是纠偏辊吧,放中间会不会影响纠偏效果?

网友B:
纠偏效果和很多因素有关我首先认为1800宽80行程太小。你可计算一下能摆几度?

网友(点评):
毛毯宽1800那导辊支撑还要大的

网友(点评):
社区里不是号召“计算”吗。你设计的装置能动几度。这个装置最理想的姿态是怎么样的你在设计当中都要清楚。这么回答我就是想搞点积分。

网友:
有的时候是操作上或安装、制造方面的问题,就是说同样的设备别人没有出问题,和人家一样的这里就出问题了。就是也可能是其它。总之很复杂。不能轻易下结论。不能轻易改动,仅供参考。

网友:
再问一下是什么加压方式。车速有多少

网友(点评):
加压采用250气缸,杠杆4:1,车速10-15m/min

网友:
有没有张紧器的呀?可能毛布的松紧度对校正器的校正起到一定影响

网友(点评):
有手动张紧器,有的时候纠偏不好也调张紧器,但有时调了也不灵敏。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离开那个厂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偏效果和很多因素有关我首先认为1800宽80行程太小。你可计算一下能摆几度?

1800的纸幅,80的跑偏行程,一般应该没问题,我看到过6m的纸幅,80的跑偏行程的

网友(点评):
车速不高应当能调好

网友:
解决方案在哪里?

网友:
同样的问题待解决

网友(2014-12-06):
10-15米/分的车速,搞个手动调节的调偏器就可以了,没必要搞自动纠偏

网友(点评):
我有好几个相同的环节相联的,手动太麻烦了,是不是我的结构有问题?

网友(2015-01-06):
首先检测大压辊是不是与纸机轴线垂直(用等腰三角形拉线方法),调整垂直后作为基准辊,然后用吊线方法检查每一根导辊是不是与基准辊平行。当所有的辊子都与轴线垂直且互相平行时,毛毯稍有跑偏用一个跑偏调整辊就很容易调整了。车速高时用自动纠偏,车速低一般用手动。如果各个辊子不平行,用自动纠偏也不行。

网友(点评):
谢谢大师指点,我们车速较低5m/min,由于单元多有一个单元不稳定就要停机

网友C(2015-10-11):
张力要恒定,采用单边诱导,日本佐野气动诱骗器好用,一万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力要恒定,采用单边诱导,日本佐野气动诱骗器好用,一万多一个

我们采用气缸张紧后,已经非常稳定了,没出现跑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气缸张紧后,已经非常稳定了,没出现跑偏了。

气缸气源那里来,网运行中要左右摆动的,随时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气源那里来,网运行中要左右摆动的,随时要调整

两个手动张紧机构换成气缸张紧机构,这样运行过程中就不会产生两边张力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