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由法兰和连接管焊接而成,法兰表面电泳后气泡很多,请教

楼主(2014-07-24):
该产品由法兰和连接管焊接而成

网友:
焊接不良?焊缝中有细小气孔引起?

网友A:
焊接不良,造成内部有缩孔,电泳后在高温固化时,缩孔中渗入的槽液受高温喷射出来,产生该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不良,造成内部有缩孔,电泳后在高温固化时,缩孔中渗入的槽液受高温喷射出来,产生该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不良,造成内部有缩孔,电泳后在高温固化时,缩孔中渗入的槽液受高温喷射出来,产生该现象。

您这个解释的太专业了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