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工纯铁应该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4-07-24):
单位有电工纯铁需要钻孔,但是机床本身没有中心内冷,只有外冷
是用硬质合金的刀具还是高速钢带涂层的好一点
综合考虑实用性与经济性
另外,钴领的钻头怎么样?

网友:
这种最软的材料怎么加工都行.

楼主:
这种材料不算软,但是很gen。从五金市场买了几根高速钢(不带涂层)的,钻了几个空刀头就糊了,有外冷。

网友:
     可以加装个内冷装置

网友:
试试传说中的《群钻》

网友:
加工起感觉很“粘”将钻头前角开大一点,勤退刀吧。

网友:
这种材料特点一个字  软,任何钻头都可以加工  转速要高  进给要小  冷却必须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