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机器人,两导轨的平行度和水平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4-07-24):
现在这种桁架机器人比较流行,一般都是齿轮齿条加导轨,想请教各位大侠:这么长的导轨,两导轨的平行度和水平度怎么控制的,从零件制作和导轨调整等方面,谢了

网友A:
LZ在哪里做  ?没接触过 给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哪里做  ?没接触过 给介绍下

我也是没接触过才请教大侠们的,看着容易做好难

网友:
对加工和装配确实要求很高

网友:
桁架上面铣出台阶定位导轨,装配时打杠杆百分表调整,然后固定死。

网友B:
这个东西可以用水平仪来找水平。导轨铺上去该垫的就垫。需要有经验的技师来操作。首先是找出最高点,最为基准点进行调整。

网友:
前两天看过害怕大侠的 气压床,上面用的是齿轮齿条保证两个气缸同步,平行度什么的话,个人觉得主要还是看安装吧。图上的设计肯定是非常精准的,就看安装方式了。

网友:
安装跟据载荷用水平仪安装,机器人的功能不详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可以用水平仪来找水平。导轨铺上去该垫的就垫。需要有经验的技师来操作。首先是找出最高点,最为基 ...

大侠知道用什么材料垫好吗?

网友:
这几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进来学习下

网友C:
首先,这个对加工的要求比较高,这么长的行程,肯定得数控龙门铣来加工。其次,安装的时候打表调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建议垫线轨,若高低误差,可以在滑块与滑板结合面加垫片调整。

网友D:
其实,像这种大跨度的桁架,不用太在意两根导轨的平行度,只需要:1,导轨加工的直线度精度;2,安装调试要符合设计要求;3,一端导向,另一端浮动支承。希望DOFSIM.COM动仿公司的一些产品和思路能帮到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像这种大跨度的桁架,不用太在意两根导轨的平行度,只需要:1,导轨加工的直线度精度;2,安装调试要 ...

看来重点是浮动支撑,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个对加工的要求比较高,这么长的行程,肯定得数控龙门铣来加工。其次,安装的时候打表调整也是一个 ...

假设导轨水平放置,如果上下水平度不够又不垫的话那不就会卡住了

网友:
这问题高深了,牵涉到材料问题了,各位知道群里面有哪些材料方面的大侠啊,我是学材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设导轨水平放置,如果上下水平度不够又不垫的话那不就会卡住了

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再滑块与滑板的结合面用垫片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知道用什么材料垫好吗?

我见过师傅们用几个丝厚度的不锈钢片垫导轨。

网友:
这才可以体现安装的手艺

网友:
没接触过,不过感觉是不是和龙门机床的横梁构造类似??

网友E(2014-10-22):
滚轮导轨,重载轻载,环形,循环

网友F:
首先安装线轨的主轨靠山要达到一定要求的直线度, 这样主轨的线轨直线度就有了保证, 再借助工装按平行度要求安装副线轨。

网友G:
方管上加工槽,做基准面。紧贴基准面锁紧螺丝,或者参照机床上导轨安装方法。锁紧完,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管上加工槽,做基准面。紧贴基准面锁紧螺丝,或者参照机床上导轨安装方法。锁紧完,打表。

请教下,方管上加工槽,但是轨道两侧的如何控制平行度呢?如何检测呢?

网友:
槽加工好了,导轨上有箭头的,箭头尾部是基准面,安装的时候导轨基准面贴合加工基准面,然后将导轨朝基准面用力推,锁紧螺丝。锁完了,打表,已例外个导轨为基准打表。

网友H:
我们做焊接机器人,采用偏心轴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安装导轨的型材一般分两种:挤压铝型材或矩形空心钢型材。如果为了装配快捷方便,可以在型材的安装面加工两个平行的定位台,一次装夹,两个定位台的平行度能保证。两根导轨紧贴定位台安装,就能达到平行度要求。关键是型材在龙门铣上的装夹方式,决定了导轨安装定位面是否能达到使用要求,装夹不合适,会导致型材从铣床上卸下来后,安装定位面精度达不到使用要求。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怎么保证在铣床上的装夹方式要尽量与最终使用的状态一致,就能保证导轨安装面精度符合最终使用要求。

网友(2017-08-01):
受加工精度的直接影响  装配需要利用水平仪器  熟练师傅 安装

网友(2017-09-03):
引用 楼主:
假设导轨水平放置,如果上下水平度不够又不垫的话那不就会卡住了

会卡死,转不动的,经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做焊接机器人,采用偏心轴解决此类问题

请教一下你们焊接的都用偏心轴加轮子的那种吗

网友C:
这个东西本身对加工设备要求是比较高的,两条导轨安装面的平行度必须要保证,一边加工导轨安装的定位台阶,另外一边导轨是自由的。安装的时候要打表。不建议垫导轨,要是导轨的安装面有高差,一般都是用垫片垫滑块和滑板的安装面之间。

网友(2018-01-25):
我公司专业做这个的,承接过好多大型项目

网友(2018-06-19):
引用 网友F:
首先安装线轨的主轨靠山要达到一定要求的直线度, 这样主轨的线轨直线度就有了保证, 再借助工装按平行度要 ...

支持

网友(2018-08-21):
观摩研究

网友(2020-08-25):
这种比较长的,对高度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用滚轮加齿轮齿条左右滑动啊

网友:
激光干涉仪,有专门的公司做这个

网友(2021-01-29):
跟机床一样

网友(2021-06-12):
首先保证机床水平,要求高的话地基需要独立做,做机械的水平应该会找吧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再滑块与滑板的结合面用垫片来调整!

不用垫

网友:
其实和模组差不多,一样要在装的时候打表,只是要注意,粗加工焊接的时候一定会变形,记得时效,然后上大床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本身对加工设备要求是比较高的,两条导轨安装面的平行度必须要保证,一边加工导轨安装的定位台阶, ...

请问,怎么打表?打表需要移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滚轮导轨,重载轻载,环形,循环

你好,你是做轨道的吗,双环轨有吗?发个资料,QQ:2686369778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管上加工槽,做基准面。紧贴基准面锁紧螺丝,或者参照机床上导轨安装方法。锁紧完,打表。

请问怎么打表,是不是安装小车后边移动边打表

网友:
主要是基准要选好,并且要是可测量的。另外这种一般都是拼接的,要自己设计工装来搞,这样可以将误差缩到最小

网友:
我刚毕业的时候进公司,师傅带我装配类似这个,首先是零件,安装面的平面度要控制,安装位置一般是阶梯面或者是打定位销孔,图片中是用导轨,安装是打表是必须的,还要注意一般大型非标设备考虑重量,用6061铝合金的时候偏软,导轨硬度高,安装时敲打要轻,土豪的话,可以用直线电机,这样只需要注意安装面的加工精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