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那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4):
这是个普通差速器的图,图中输出轴与锥齿轮连接的地方是什么符号呢?是表示用什么东西将这两者连接在一起吗?谢谢。

网友A:
轴承吧。。两边的轴要旋转,而中间的箱体固定了。。自然就需要轴承

网友:
感觉像是轴承话说这不是中国的图纸吧  哪个国家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么表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吧。。两边的轴要旋转,而中间的箱体固定了。。自然就需要轴承

不可能是轴承啊,外面的是差速器的壳,是要转的,不是固定的。倒是轴与那个锥齿轮一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连接的表达?猜测是万向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轴承啊,外面的是差速器的壳,是要转的,不是固定的。倒是轴与那个锥齿轮一定连在一起的,所以我 ...

转没有限制(中心)吗?

网友:
难道是键连接,不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没有限制(中心)吗?

额,这个自然有,但在运动简图中,一般是不会可以标出轴承的吧,按通常转动副的画法就行。反正我查了国标的简图符号的表示法,是没用这种方式表示轴承,能解释的估计就只有下面这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这个自然有,但在运动简图中,一般是不会可以标出轴承的吧,按通常转动副的画法就行。反正我查了国标 ...

我认为是轴承的一种。那你有答案了吗?

网友:
查了一下机械原理圆锥齿轮传动的结构运动简图,个人认为那里代表的就是圆锥齿轮,没有其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轴承的一种。那你有答案了吗?

没有……这个图汽车设计专业的人应该见过,也许他们知道……先不纠结了吧。

网友:
8楼是正确的,轴和齿轮是固定联结,至于支承是一定有的

网友:
每个锥齿轮轴上应该是安装一对向心推力滚子轴承(面对面安装),少画了两条外框线,参看国标图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