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的电动堆高车都是液压的,为什么没有丝杆升降的堆高车呢?

楼主(2014-07-24):
现在市面上的电动堆高车都是液压的,为什么没有丝杆升降的堆高车呢?求专业人士答疑解惑.....

网友A:
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液压传动装置的体积小,重量轻,惯性小,结构紧凑

网友:
自动化代替手工是大势所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同等功率的情况下,液压传动装置的体积小,重量轻,惯性小,结构紧凑

体积也不见得小吧 一个液压站就占地方 蜗轮蜗杆升降的模式好像也蛮紧凑的

网友B:
液压的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的力比较大

嗯 那就是上面说的同等功率的结构问题了  力大家都能达到

网友:
在传递效率上,丝杆升降机效率小,滚珠丝杆又太贵且维修不便。

网友:
用丝杠后还要用行程开关,还要用电气控制,比较麻烦

网友:
丝杠对工况的要求也相对严格,粉尘条件下,很容易研死。

网友:
液压是液压缸和液压杆的压杆弯曲强度,丝杆是剪切应力强度。哪个体积小不言而喻!@Lixinwu @樵薪 @老鹰

网友:
液压多抗造

网友:
很明显,液压机构体积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也不见得小吧 一个液压站就占地方 蜗轮蜗杆升降的模式好像也蛮紧凑的

手动堆高车液压缸脚踏泵及阀是组合在一起的,电动堆高车里面有微型直流12v液压动力站,蜗轮是铜的不用想你懂的。

网友(2018-10-01):
液压的更可靠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