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在斜着的弧面上扣槽

楼主(2014-07-24):
  要做一个圆柱的罗马柱,上下半径不一样 构成一个 上细下粗的一个柱子,如何在这样的柱子上扣槽啊???5 R; Y; l" V; ?) Q2 q

网友:
你可以在中心平面上绘制你的草图,然后退出草图。点击拉伸切除,但是需要设置一下:将原来的从草图基准面设置为从曲面,在设置你要的深度和方向,于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