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复合的数控车床结构问题,精通车床的社友帮我

楼主(2014-07-24):
公司这周底打算购入这种类型的车床。鄙人以前对车床研究不是很多,总觉得这种结构的车床是有些问题的。例如刚度看着不是很好,最大切削扭矩的情况下,床子会振动么?还有加工精度问题,这种结构对在安装调试的时候,地基和调试精度有很大的要求吧!,应该很难保证吧。这周末就要签合同了,价格还挺贵的,本着为公司着想的情况,还请各位精通车床的大侠们看看,指导下这种车床结构的利弊!拜托了,还是要麻烦下998大侠咯~下面是一些床子的介绍!

本机床一次装卡能完成多序加工,是一机多能机床。机床为分离床身结构,两床身之间采用等长筋条连接。前床身上设有一套铣削刀架和一套车前刀架。后床身设有一套铣削刀架。前后铣前刀架可完成工件外圆上的燕尾槽上面、两侧面及燕尾上端倒角的铣前工序,前床身后侧的车削刀架可完成工件外圆、端面的车削及钻孔、攻丝等功能。除此之外,本机床还具有主轴分度及定位功能,并且利用高速钢或硬质合金刀具对各种轴类、盘类零件的外圆、燕尾槽及特形面进行粗、精加工。
下面是床子图片和加工工件的图片!

网友:
精度要求正负0.25的话应该没问题,要求高的话估计不耐用

网友(点评):
工件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我主要是担心这种新结构,不是成熟的产品。真买回来,问题会很多。 但是具体的问题,我又一时说不清楚。。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主要加工什么样的工件,不是典型的车床为基础的车铣复合啊!

网友(点评):
主要是加工,最后一张图,那种带轴的辊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主要加工什么样的工件,不是典型的车床为基础的车铣复合啊!

机床正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家的,主要加工什么样的工件,不是典型的车床为基础的车铣复合啊!

精度倒是不高,有点类似专机的意思,安装的地基很重要啊,关键是保证稳定性。

网友(点评):
也可以算是专机吧。还请大侠挑挑这种结构的一些瑕疵,我个人是不倾向于购买这种不成熟的机器的。。无奈老板喜欢,想买。。

网友:
机床的实物图片发上来

网友(点评):
这只是设计图,实物还没投产呢

网友:
建议别买,买回来也是样机,种种问题等着你来提出来人家好修改呢。我上家公司12年底买了两台哈斯最新款车铣复合,买回来后每个月都会出现故障,目前两台机床都在趴窝,

网友(点评):
是卖家老板和我们老板明天具体协商,议价之类的。估计十有八九是决定会买了。。 买这种机器回来,苦的是我们这些采购设备的,将来要背黑锅了。

楼主:
别沉啊,各位大侠,指导下小子呗~~拜托了,
@2266998 只能这样麻烦下988大侠了。。。

网友B:
不太建议你买,非要买,一定选好的床子,不然就算不坏,效率也是问题,铣燕尾槽,是比较慢的工序,还不如,买个80,在买个龙门铣啊,
配合干比一个床子快,80车床干完下活上另一件,龙门铣划线,或做胎具,或者分度头,做燕尾槽(通槽我感觉可以考虑刨床,但我没见过谁家这么干),这样,又便宜,有快。
而一台大型的车铣复合,这类机床技术还不很成熟,你的要求质量还得好,价格一般厂子是无法承受的,如果没选好,天天坏,闹死心,活还出不来,能脱黄一个厂子,或者,效率太低(车铣复合的铣头的主轴,肯定没有龙门铣强度高)龙门肯定比它快,而且那边80车床还可以在上活,两不耽误,而龙门和90车床,是很成熟的技术,即使国产的不容易坏,用的住!
  不要以为数控就怎么怎么先进,记住了,适合才是最好的,除非非得用数控不可,或者那种大批量,高精度,带曲面的工件等等吧,那可以选数控。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这家机床的介绍中,并没有谈及我们的待加工工件的工艺和节拍问题。 其实买个龙门铣+车床,也能解决我们厂现在的加工问题了。只是,这种车铣复合的形式,老板很喜欢,之前已经亲自带队交流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建议你买,非要买,一定选好的床子,不然就算不坏,效率也是问题,铣燕尾槽,是比较慢的工序,还不如, ...

老板喜欢,谁也没辙!我喜欢,我愿意!他会后悔的!

网友:
简单说两句,

1,有精度要求的床子,首先看刚度,再看控制系统,二者必须兼备,

2,粗加工,或精度不甚高的床子,尤其是车铣复合的,首先看刚度,床子自身刚度不够,他给你吹什么都甭买,刚度不够,怎么玩都不行,另外,床子寿命也很短,

3,关于床子刚度,首先看床身结构,其次看导轨,

网友(点评):
床子的刚度,好笼统的概念。 至于床身结构,我对机床接触不深,外行。 汗,

网友(点评):
你找个懂床子的,看看那个实物,回来给你粗算一下就可以,这个不需要非常精确,同时,找个懂导轨的,看看导轨形式,刮研的水平,润滑的形式等,你完全不懂床子,是不能去买床子的,肯定会上当的,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大侠的忠告,这个床子还没有生产!美其名曰: 为我厂专门设计的专机~感觉是个坑啊~

楼主:
机床厂家是这样介绍的:
床身材料采用高强度低应力铸铁,导轨总宽2200mm,采用封砂结构,分离矩形四导轨形式,其中分离床中,前后床身上各有两条导轨为铣削刀架和车削刀架用导轨,其中前后床身上各有一条导轨为尾座用导轨,每条导轨均采用中频淬火,并在高精度导轨磨床上磨削而成,使机床导轨具有很高的精度。排屑采用45°后侧排屑方式。
还有就是,床子的伺服电机等关键件都是西门子等比较好的部件,但是精度却只有:尺寸精度                            IT7
精车内外圆的表面粗糙度             铣削Ra3.2~Ra6.3
主轴顶尖径向跳动                   0.025 mm
主轴轴向窜动                       0.025 mm
定位精度             X:0.050 mm/1000mm;Z:0.08 mm/1000mm;     C:±36'
重复定位精度        X:0.020 mm;Z:0.035 mm;  C:±18'
麻烦下998大侠,再帮忙看看吧~真心请教。。。@2266998

网友(点评):
大哥,看来你是真不懂床子了,看床子刚度,要看横断面结构,看那个断面图,而不是厂家给几个数据,不看实物,人家说几个数你就信?那不是完蛋了吗,人家找我玩东西,会议室都摆上图,看图人家提问,否则就是瞎掰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批评的很好~以后不懂的活,不敢随便接了。这床子几百万,保险起见,我只能力劝老板不买了。买个龙门铣就好了!

网友:
几百万?那个牌子的机床???我看你写的机床定位精度怎么这差!车铣复合是高精度 的设备,买设备得看牌子!口碑!看看研发时间的长短等,研发时间短千万别买,因为问题还没暴露出来!这种设备要说很精细得找专业人员,而且得懂5轴,还得是做售后的,找他们聊一下立马知道问题!我建议你买日本山崎的,很好!!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关于机床验收方面的资料,给我分享下。 现在只能在技术协议中,把预验收的各种情况,都写全了。以降低风险。。

网友:
看零件图及机床认为这类专机国内一般设备规模企业是无法达到要求的,
这专机属于大型类不高端机械,国外品牌价位很高,当然功能也比较强大。
国内也就少数几家可设计制造,但部分核心配置估计还得国外采购,一定要采购可要求供方供担一定风险。

网友:
车铣工艺师分离的吧?不太像复合的。老板喜欢就上,但需要打地基,主轴的强度需要放大设计,还有注意质保的范围。安装刀具的轴头强度和材料的保证。

网友(点评):
现在正在做技术协议呢。只有在协议中,把预验收的内容都写全了,好降低我们买方的风险.

网友:
多看多学长见识

网友:
又想起前面一个买回来设备却找不到人调试的坑爹厂家的帖子。
记得谈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吸取教训,一定。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62818&extra=

网友:
爱德利知道在机床的自动化上是离不开变频器的运用的!

网友:
一看就是专机类小厂产品切切不可买的,床身分体的以后问题多多,如换产品不加工此工件机床基本报废。
要改也要在数控车上增加动力铣头及C轴定位即可,也可选用车铣复合中心大厂的正规产品。加工直径近1米3比较大但应该有的。

经济可靠的方案,加工精度国内设备可满足
1.数控车床加工外圆等,
2.工作台2米宽*8米的数控龙门铣,在工作台上加第四轴数控转台完成燕尾槽等加工

网友:
不太建议你买,非要买,一定选好的床子,

网友C:
几百万?这种精度还是算了吧,还是建议你们老板不要买这种的好,再算上安装调试等的误差,最后精度可想而知,而且刚度会成问题,加工时吃刀量会很小,效率会很低,加工成本会随之升高

网友(点评):
是的,吃刀量确实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百万?这种精度还是算了吧,还是建议你们老板不要买这种的好,再算上安装调试等的误差,最后精度可想而知 ...

我原来用过一些便宜但刚度不好的机床,效率不高。工人最后都不愿意用这种,后来工人全部都愿意用那种老旧笨重的机床,吃刀量大,效率高,最后工件成本比较低,你们现在这种即使买了估计工人也不愿意干,尤其是假如车间按计件工资的话,估计单价价格比较高才行,建议你们老板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