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 调质硬度28-32度,有时生锈,有时不生锈

楼主(2014-07-24):
40cr材料, 调质硬度28-32度,有时生锈,有时不生锈.热处理厂也找不出原因.
产品经过车床加工后热处理.热处理回来有时生锈,有时不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产品有车外径与内孔.生锈有时内孔生锈,有时整个全部生锈.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黄铜呢.
请大家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时生锈,有时不生.
再请大家想想,有什么好的去锈方法.

网友:
热处理出炉,等待冷却到常温  就浸泡防锈水

网友:
材料成分不一样

网友:
998 老师已说过几次这问题的原因,

想知道答案的就动手去找  ^_^

网友:
热处理,没有防锈性能, 要防锈就要做防锈处理,打油,电镀,发黑处理

网友:
40Cr是工具钢不是不锈钢,生锈早晚的事,热处理有发红的,是为了能与高速钢分别开。@wpf_20719 @LIAOYAO @Valnut @Siyuan686 @zhaoguojian008 @o无尘o

网友(点评):
灌水也要有水平,连回复都不详看就@

网友(点评):
不锈钢就不生锈吗??

网友A:
40Cr钢生锈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化学现象,楼主提出这种低级的幼稚问题,下次别再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Cr钢生锈本来就是很正常的化学现象,楼主提出这种低级的幼稚问题,下次别再犯了.

楼主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生锈,有些不生锈,原因是什么,大神既然这么牛逼,为何不解答一下,而去批评呢?每个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何必这样对待别人呢?

网友:
做了一通宵达旦回头看很多都写错了,但是我写的是工具钢40Cr不生锈的处理办法。也讲清楚了40Cr为什么生锈。@LIAOYAO
@LIAOYAO 。什亡也丶。斤锈生

网友(点评):
鸭子听雷公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本人曾做过机械加工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楼主看看是否头尾料问题,材料本身啥元素不均之类的吧。同样的不锈钢,同样的配方,国外跟国内做出来的材料,性能差距明显,就在锻造工艺上面。说得不专业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