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齿轮配合间隙精度讨论!

楼主(2014-07-24):
初步学习机械手结构,发现大多采生用伺服+齿轮,通过学习参观个别的机械手,发现齿轮配合间隙累积误差,请大家讨论一下,可通过那些方式改善这样的累积配合误差.
1\技术结构方面改善方式,2\加工方式,及组装技巧等,3\使用或管理方面,.............等等.全方面讨论一下提高精度的方式方法

网友:
只固定输出轴,传动轴和输入轴分别槽固定,用空气缸或者拉簧什么乱七八糟的比较合适的力,使各轴间距无限缩小。

网友:
大侠,这些资料哪里有?我也想学学工业机器人的机构和控制原理

楼主:
借用别人的图片论讨.象图片上的齿轮正反时受力是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齿配合间隙会有改善吗?那里有这类齿的资料

网友:
@Valnut @欧阳绝痕 @时尚农夫 这是蜗轮和蜗杆。特征是啊基米德螺旋线。中国的高精度蜗轮蜗杆比它做得还好。@Lixinwu @刀X锋 @老鹰 @门童 @樵薪 @misumi @默笑沧海 @treasure

网友(点评):
这不是蜗轮蜗杆,准双曲面锥齿轮

网友:
要知道,既然使用了齿轮,其就会有消隙机构

网友:
现在只是初步设计机器人相关方面的理论

网友:
初步设计的方案是不错了!而且产品很有质感!

网友:
通常,消除齿隙有两种办法,对偶消除法和回路矫正法。对偶消除法是在齿轮传动系统中设置两台电机反向工作,保持齿轮始终处于紧配合即“无间隙”工作状态,这种结构需要相对复杂的伺服机构。回路矫正法用位置传感器检测实际传动状态,根据实际位置控制电机工作,位置传感器的种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精密电位器、旋变等,这种结构相对简单。高精密设备往往综合采用多种方式消除系统传动误差。这些技术都非常成熟,应有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点评):
机械手结构的精度一般用位置传感器进行校正,用复杂的伺服系统成本高、体积大,也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真不赖啊!

网友A:
齿轮配合间隙?是指齿轮非工作表面侧隙吧!最简单的就是通过调节齿轮M值来控制侧隙(间接调节齿厚的)。这里补充一下,在齿轮设计中,侧隙可以通过两个参数来限制,一个是通过削薄非工作齿面齿厚,一个就是调节中心距。当然一般情况下是削薄非工作齿面的齿厚,不推荐增大中心距来控制侧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配合间隙?是指齿轮非工作表面侧隙吧!最简单的就是通过调节齿轮M值来控制侧隙(间接调节齿厚的)。 ...

齿轮不都是标准件吗?加工好后怎么削薄?

网友:
頭次聽說,學習中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属于滑动摩擦而非滚动摩擦,精度会下降得很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别人的图片论讨.象图片上的齿轮正反时受力是否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齿配合间隙会有改善吗?那里有这类齿的资 ...

长见识了,这种双蜗轮蜗杆传动以前只听说过,没见过。以前见过的偏心大涡轮是滚齿机大盘底下的,加工精度要求很高。偏心轮+双传动,是否就是为了消除侧隙的呢?

网友:
锥齿轮的好调整。圆柱齿轮的一般采取低背隙。

网友B:
  去年做了一个曲柄剪  要求高 最后专门研究了消除间隙的机构 和控制方法   最后还专门到  一个齿轮厂  看别人装配 修模 ,一些老师傅的话 受益匪浅啊  谈齿轮间隙   这个话题太大了   要结合设备 去说才好  就像精度一样 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需要什么等级。。。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做了一个曲柄剪  要求高 最后专门研究了消除间隙的机构 和控制方法   最后还专门到  一个齿轮厂 ...

可以更细节讲述是采用的外部增加压力构消间隙还是到加工中心师傅技术提高,或是在齿轮参数设计上有什么门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做了一个曲柄剪  要求高 最后专门研究了消除间隙的机构 和控制方法   最后还专门到  一个齿轮厂 ...

这个就是飞剪吗?能否把文件发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跟你加工的各个部件的精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的呀,你们是做哪一块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飞剪吗?能否把文件发我学习一下,谢谢。

  这个没必要吧

网友:
用双齿轮结构可以调节因加工误差或装配造成的齿隙。

网友(2015-12-29):
引用 网友A:
齿轮配合间隙?是指齿轮非工作表面侧隙吧!最简单的就是通过调节齿轮M值来控制侧隙(间接调节齿厚的)。 ...

这说的是变位么?

网友:
现在看看好牛逼,感觉自己就是门外汉

网友(2017-02-01):
这些资料哪里有?

网友(2017-03-08):
经过减速器后,齿隙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