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1mm宽和高都是0.6mm 陶瓷 怎么快速夹紧

楼主(2014-07-24):
有一个陶瓷产品 长度仅仅只有1mm  并且夹紧的方向也是这个1mm的方向,有什么装置能够使它快速夹紧和卸料呢?求助!+ G7 d1 i0 R9 K( S

网友:
微型产品

网友:
用吸附方式,做一个小孔正好对准物料。可以做一个秘密型腔,开个小孔试验一下,

网友:
夹紧后做什么也不说,语文不好。什么回答?

网友:
真空吸盘可用于搬运。你要夹紧的目的是什么?可用气缸机械加,夹爪采用软垫的材质。

楼主:
哦  抱歉 没说清  是用来做拉力测试的  这个不用搬运  直接夹紧  把绕在上面的铜线拉断

楼主:
有大侠指点嘛?

网友:
拉力测试的

网友(2016-01-16):
可以试试这种冰冻盘,无应力固定

网友:
初次了解冰冻盘这种装置,学习了

网友(2016-03-17):
第一次了解到,冰冻盘这个名词真的是长知识了

网友A:
无应力夹具  不知道这个冰冻盘能冰冻多重的物体而不脱落呢?

网友(2016-10-10):
简单点的话直接气缸压紧好了,

网友:
这么小用夹紧合适吗?吸附可不可以?

网友(2017-02-02):
看看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7-05-08):
引用 网友A:
无应力夹具  不知道这个冰冻盘能冰冻多重的物体而不脱落呢?

固定强度15kg/c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