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诊断一下这套轴承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4-07-24):
四列圆锥滚柱轴承,间歇工作,一次上机最多不超过16小时,每5到8个月对轴承进行拆卸彻底清洗,到目前拆开已经使用了32个月,其损坏程度如图:

网友A:
什么轧机上的?
过钢量多少了?
装配图有么?
润滑?
别的部位都正常?
........
轴承失效分析需要很多信息的。

网友:
单面过载和温度过高产生的表面溶损。安装装配想一点半法使载荷平均分布。@Lixinwu@刀X锋 @老鹰 @门童 @樵薪  @默笑沧海@treasure @Pascal

网友:
脏死了,滚动面磨损太严重了,如果不是润滑不够就是轴承过载使用了。

网友B:
重载和温度过高吧,换轴承是大修了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里面的轴承,貌似是点蚀

网友:
疲劳剥落+润滑不够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我个人觉得内圈表面都有坑了,,滚动体也不是所有的都有。应该和润滑油过脏有关系
保持架缺了一块。应该是过载吧,点载荷过大。推测如下:
过载,然后发热,轴承进一步受到挤压,保持架损坏,工况进一步恶化,恶性循环,直接卡死
经验不足请大侠们拍砖

网友:
过载,高温,缺油,等等综合原因,你这机器应该是往死里操的命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淘宝店怎么都没几个图啊。。看起来好乱

网友(点评):
没时间打理,过段时间在搞,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加我QQ

网友:
需要更详细的工况,及高倍的局部图。这两张图片看似有均匀的点蚀。

网友:
看着像过载,疲劳剥落

网友C:
每5到8个月对轴承进行拆卸彻底清洗,是密封没有做好吗?

网友:
实在看不下去了,轴承啊能有杂质灰尘在里面啊?其它因素先不说了就

网友:
这么严重,载荷是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载和温度过高吧,换轴承是大修了

谢谢关注,是到正常清洗周期换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轧机上的?
过钢量多少了?
装配图有么?

谢谢关注,六辊HC冷联轧机,中间辊轴承,中间辊可动态轴向窜动,油气润滑,正常生产6000吨钢随轧辊一起更换。

脱落的滚动体:

其中另一列轴承,内圈断面磨损较严重,如图:(黑色泥浆状均为轴承磨损产生的铁粉末

该轴承在轴向窜动是承载较大的轴向力,如果辊系不水平也会承载过大且属异常的轴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5到8个月对轴承进行拆卸彻底清洗,是密封没有做好吗?

谢谢关注,密封应该没问题。我的观点倾向轴向异常载荷过大,其次是润滑不良。

网友:
哈哈,998的轧机也这样?
@2266998

网友:
过来学学了解了解的

网友(2015-07-26):
       失效分析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谨根据一个图片和部分情况就得出结论是不现实的,除非有相同案例可对照,而且条件相同(高度相似)。失效分析主要是为了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就现状,建议从超负荷和润滑(条件、润滑剂)两方面先着手。

网友:
照片不全面,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轴承,学习学习

网友(2020-04-08):
过载,温度高,润滑不到位,润滑油性质不合适,异物污染润滑油,表面疲劳失效,剥落,然后二次污染,继续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