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硬度深孔,小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4-07-24):
42CRMO材质,整体调质要达到HRC44到47度。再外表淬火到HRC55-62.
请问该产品用什么工艺加工才能保证其尺寸。用什么刀具和设备加工较为合适。?

补充内容 (2014-7-25 14:08):
要考虑调质前后的变形量,所以车之前的尺寸预留要考虑

补充内容 (2014-7-25 14:09):
还有就是调制后这么高的硬度怎么高效加工。量大所以要考虑成本。

网友:
0.02必须要上绞刀啊,上磨床的话太慢了,好点的绞刀,先车用成型内孔刀,你这16的孔,已经不小了,先钻孔钻到15.在用内孔刀车,车了剩下绞刀的量,这个量你自己实验,看留多少做出来产品准,

网友(点评):
为什么铰刀绞出来尺寸不一致?

网友A:
量大还是用金刚石车刀镗孔。@Lixinwu @刀X锋 @老鹰 @门童 @樵薪 @misumi @默笑沧海 @treasure

网友:
调质到这么高的硬度,普通的通用刀具是根本别想的.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零件我司能够加工。如何联系你?

网友(点评):
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C:
调质是淬火然后高温回火的热处理。
42CrMo调质后的适当硬度应该是25-32HRc。
图纸上的热处理要求是不确当的。
图纸上直径16的孔,画法和标注也不正确。
图纸上该孔无退刀或越程、底面是平面,切削太困难。
工件应当是个液压阀杆,设计者没有足够金属学知识和金属切削工艺知识。
楼主需要和设计者沟通,不应该盲目按图加工。

网友(点评):
求教16孔的标法,和退刀位置,我看不出毛病,现在设计的都这么标

网友(点评):
该孔的捡检,合适的方法是用检验圆棒。按图验收,检验圆棒必须到底。

网友(点评):
14圆的镗刀,能干,或者做成型刀,

网友(点评):
基础知识很好,

网友:
@把刀用好,就是一个刀具选择的问题,转速尽量调低,再没啥,另外有些孔没公差是不是可以,高频淬火之前就干出来?

网友(点评):
选择了什么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质是淬火然后高温回火的热处理。
42CrMo调质后的适当硬度应该是25-32HRc。
图纸上的热处理要求是不确当 ...

图纸上该孔无退刀或越程。老师傅说的准。这么硬又深的孔用什么刀也不好确定。可能咱见识少了。

网友:
孔热处理后珩磨加工

网友:
孔的深度116用直径14的镗刀能做吗?这个零件的设计肯定有问题,16孔底与小孔相连接,应该能做退刀槽。热处理45-52的话一定要热后加工。

网友:
镗刀的长径比8.28了,用山特维克的都有点老火。虽然是山特维克能做到11但是很难保证尺寸。

楼主(2014-09-2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这零件我司能够加工。如何联系你?

18857657608 李
请尽快联系,。谢谢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钻头、轻松解决小孔加工

网友:
可以靠虑先粗加后再热处理,再用绞刀精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还是用金刚石车刀镗孔。@Lixinwu @刀X锋 @老鹰 @门童 @樵薪 @misumi @默笑沧海 @treasure

金刚石可以加工这个材料吗,求解

网友:
图纸没有问题,可以调制前粗加工,调制后表面淬火,磨外圆。精镗内孔,精铰内孔。

网友:
直径4的相贯孔,去毛刺都是个问题。

网友:
这样的小孔可以试一下米克朗的钻头、毕竟米克朗微钻也是数一数二的 http://baidu.ku6.com/watch/1726069136637975356.html?page=videoMultiN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