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型材焊件很卡

楼主(2014-07-25):
我用Solidworks画型材框架的时候,画完后要修改,设计树那里点这个结构构件,就卡得很,就看着软件在慢慢的处理这个框架的线条,时间几十秒到1分钟。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公司电脑配置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大侠们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把草图,切边,注解等等隐藏掉一点,减少显卡负担,会有所缓解,另外显示性能也别调太高了。

网友(点评):
谢谢,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点评):
动态高亮还是什么一个勾选去掉,当然最终还是你机子配置的问题。

网友:
我告诉你真相吧,明显的显卡显存不够。花几百块买个1G-2G显存的显卡,可立即见效。
另外,如果装完显卡驱动有不兼容的现象,调整一下显卡性能即可。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我公司的零件一多就卡的要死   回家 独显 一点都不卡

网友:
机器不行

网友(2020-10-01):
什么配置?模型复杂吗?

网友(2022-01-05):
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更新了显卡驱动就好了,用的solidworks201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