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接气管

楼主(2014-07-25):
上图是一个扭瓶盖治具,现在电机下面零件上的两个抱具要将瓶盖抱着随着电机旋转,现在气管不知道怎么走,从上面走。之前看到一个帖子里提到滑环 不过没怎么想明白,还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你这个电机能不能选用那种中空的旋转台的结构,管子走中间,

网友:
宝上有旋转接头,耐高压

网友:
旋转接头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瓶盖转呢?瓶子不好转啊~
瓶盖转有三个动作,夹持,旋转,上升。
这对加工中心的主轴来说很小菜一碟,分分钟的事,可以参考结构。
夹持就是气动拉紧配锥面,跟台钻一个原理,旋转和上升就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推荐SMC有一款气路旋转接头7

网友:
主轴结构图: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3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瓶盖转呢?瓶子不好转啊~
瓶盖转有三个动作,夹持,旋转,上升。
这对加工中心的主轴来说很小菜 ...

是瓶盖转,就是夹持瓶盖的抱具气管不知道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瓶盖转,就是夹持瓶盖的抱具气管不知道怎么走

上夹爪之底板钻气路孔,由侧面导气进气缸,建议气缸选用单动缸;

电机主轴外侧加一圆环零件,与上夹爪之底板固定联接并做好密封,气路孔在圆环零件内做通路,使气可以从圆环零件内部流到夹爪气缸;

圆环零件外径透过旋转密封圈与电机固定板活动联接,电机主轴与电机固定板需做密封处理,电机固定板需钻气路孔至圆环零件内孔范围内,再将气源通过电机固定板气路孔,与圆环零件之通路连接。

以上为单动缸之气路方案。

-----------------------------
双动缸气路方案:

需在圆环零件外侧车两个沟槽,每一沟槽均再钻一径向盲孔和轴向盲孔使成通路,再与上夹爪底板钻气路孔联通;电机固定板需搭配两沟槽钻气路孔,则一进一出气路已然分道。

其余联接方式参考单动缸方案。

网友:
加工中心的主轴结构很清楚了。拉紧是靠一组碟型弹簧。。放松的时候,是靠气缸顶拉杆压缩碟簧。因为放松的时候并不旋转,这样气缸就可以和拉杆分离。进而和转动分离。就不存在气缸跟着转的问题了

网友B(2014-12-08):
太纠结了,SMC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惜我传不了视频,自己去SMC资料找找看吧!我看到SMC自己组装了一个上下动作的汽缸+头部三爪夹紧汽缸,可以下压夹紧螺母,旋转拧紧。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B:
太纠结了,SMC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可惜我传不了视频,自己去SMC资料找找看吧!我看到SMC自己组装了一个上下动 ...

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2015-07-07):
用滑环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27):
推荐SMC有一款气路旋转接头

网友:
我自己就设计过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