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各种密封的作用,哪位大侠给讲讲

楼主(2014-07-25):
弱弱的请教下各位大侠,给讲讲液压系统各种密封的作用,比如说油缸密封的那些小元件,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
NOK,Parker,B+S,司达行;网上找一下这些的目录吧,上面都比较详细的。

网友:
看液压原理,比谁都讲的清楚,要是楼主时间充分最好去书上找答案!

网友:
学习产品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供应商的样本
然后又不懂的细节的地方,再去请教别人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楼主:
要是能给讲讲功能,适用与什么条件,什么环境就更好了

网友:
嘿嘿,这个不好说。。。。。。

网友:
多看看样本资料,选型,推荐沟槽尺寸都很清楚的,大致是油压密封件/减磨带/防尘圈。。。。。

网友:
O型圈+挡圈,为静密封,也可做防尘;鼓型密封圈、山形圈、蕾型圈,为动密封,是液压缸的主要密封元件;导向环,起导向作用;防尘圈,起防尘作用。详细的可在《液压技术实用丛书-液压缸》等书中知道,可惜此书卖脱销了!

网友:
不可能在这讲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