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冲床维修记实

楼主(2014-07-25):
  400T冲床维修记录。

问题起于2014年4月18日,相关人反应车间400吨冲床有漏气。使的冲床压力不够,到现在看了一下气不漏了。后来经过观查发现在漏气来自于轴承端盖一小孔中,通过网上找资料,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又通过朋友问了一下,说了我们的组合密封圈可能没有装好。

他只是这么说一,就没有给出肯定的结果。最近的结论是,先这样干下去,不行再说吧!然后一直到2014年7月14日冲床卡起,零件没有出来。几个原因吧:一个是漏气一个零件的温度。最后采用反转,并且调大离合器及制动器的气体压力。使得机器出位。领导一致提出开始拆下来进行维修。

  2014年7月16日,今天开始拆冲床离合。上午最主要是把离合器拆下来,相当顺利。下午开始分解离合器。在分解的过程中发现轴承台阶很松,大家怀疑漏气和这个有关。向孙经理进行汇报,然后开始进行装配发现在一密封挡环端面有磨损,然后又发现它与主轴配合间隙很大,量了一下有2MM。找铸铁料对它过行了重新加工。进行安装,对相关结构进行了梳理。对其工作原理进行理解,了解它的结构工作原理,明白零件的作用。这时候分析出漏气原因可能来自于挡环间隙大了,使的O型圈不能与主轴很好的配合。也分析了间隙大的原因可能是挡环在主轴上轴向间隙松动造成。分析到这一步开始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轴向间隙会松动,难道上一次维修中没有把背帽打紧吗?

一直怀疑这个问题,在没有拆之前。对背帽进行了打紧。没有发现在其松动,经查相关图纸。挡环另一边是轴承。不理解不明白这个挡环为何为松动。问题基本是这个挡环轴向间隙大了,使其不与主轴同时旋转。造成颈向间隙增大。这一切最好的解释就是背帽没有打紧。但是真的打紧了。问题原因明白,但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的,一直在想。

网友:
对冲床不是很了解
楼主的冲床是用气压冲的?

网友:
前帖链接

济南第二机床厂400T压力机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7915

网友:
本来离合器和轴是过瘾配合,如果安装的时候没到位就卡到了,光靠背帽收是收不紧的;所以在收背帽之前应该量下飞轮到离合器的距离,以保证安装到位;如果冲床和压机我还是有点懂的,

网友(点评):
我没记错的话轴上是2道O型圈加2道气封,外加离合器内部1道气封。

楼主:
好像是,一共有4个O型圈。两道气封了。你说的很对了,但是飞轮没有拿下来,怎么会产生位置移动了。工作有一万多次吧。就产生这面那个情况了。对了那次修的时候除了飞轮没有拿下来,别的都拿下来了。包括前面在齿轮。向你学习。

楼主:
离合器是配合没有问题,漏气的地方面,跟离合器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是旋转,气从主轴子里面孔出来的。在压力机空载时候,飞轮是旋转的,而主轴是不旋转的。而漏气的孔就是安装在飞轮上面的,可能我说的有点乱,你应该懂得的。你上面说的我不同意。但我现在也说不出,为什么产生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