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报价,加工

楼主(2014-07-25):
产品如图,材质40铬钼,急求加工,详细情况请电话联系
18010814657

网友:
是无锡的吗?

网友(点评):
看段号是安徽宣城

网友(点评):
无锡也有巨力重工

网友:
俩个偏心圆要求同轴度0.01,那就必须一次装夹车出,什么样的车床能主轴横移?听说过一种旋风铣,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能做到什么精度?网上也看不明白,求指教?

网友:
久年的颈椎病,给治好了

网友:
楼上亮了!歪脖子看了半天吧

楼主:
果然是安徽的

楼主:
我不知道什么设备能做出来,请教高手尽快报价啊

网友(点评):
你也不说零件数量

网友A:
通用外圆磨床上做,可以想出办法,调整检查要细心周全,这个件做下来,中间有好多隐藏的工艺。
如果有专用磨床就好办多了。类似这种零件,设计过可调整偏心位置的数控曲轴车床,是偏心用数控调整,没有成功,最后床子当粗加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什么设备能做出来,请教高手尽快报价啊

两批共3000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外圆磨床上做,可以想出办法,调整检查要细心周全,这个件做下来,中间有好多隐藏的工艺。
如果有专用 ...

有兴趣请电话联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多谢!!

网友(点评):
你的花键参数呢?

网友:
@杨善梅 ,帮忙看看花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