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如何提高定位精度

楼主(2014-07-25):
直线轴承如何提高定位精度

网友A:
我最近买的直线轴承,间隙很大,晃得很用不了。
有什么好一点的品牌。

网友:
多用两根

网友:
轴承都有游隙,质量也有高低,只能多个组合起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直线轴承,间隙很大,晃得很用不了。
有什么好一点的品牌。

得看肯不肯出钱了

网友(点评):
三益、Thk、NB ,SKF均可!

网友:
检测轴的公差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得看肯不肯出钱了

什么品牌。

网友(点评):
瑞士SFERAX,以及瑞典SKF,INA都有这种高精度直线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

下次买好一点的,差的害人。

网友:
国产几块钱,进口几百块,质量肯定有区别啊

网友:
要求高的话,就不能用直线轴承,得用导轨。还有一个,用钢球隔在套和轴中间,钢球直径比套和轴空隙的一半值大5微米到1丝,用铜管开孔作为钢球的保持架。这个可以作为超高精度导向使用,还是有预压无间隙的。

网友(点评):
最好的直线轴承径向跳动能控制在5μ内,前提是轴都是0公差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直线滑轨替代是比较好的方法,价格也不会高很多,精度有保证。

网友:
迷思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

直线轴承做的再好,也要看光轴的公差和直线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直线轴承,间隙很大,晃得很用不了。
有什么好一点的品牌。

你好,你说的间隙很大,就是说轴承跟光轴配合起来公差大,建议买好点直线轴承,国内恒力直线轴承做的比较好,好多都是出口的,质量上能跟日本米思米,NB。有着方面的需要可以找我们公司 qq:1931194920,电话15921221195.

网友:
买进口品牌的吧

网友:
负载不大,提高导向长度就好了,或者增加约束。

网友:
买加长型的直线轴承 另处可加大两个直线轴承的中心距

网友(2014-08-25):
用导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