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t单位是指千瓦还是千瓦·时吗?

楼主(2014-07-25):
1.发动机数据单中常用的 kWt单位是指千瓦还是千瓦·时吗?
2.发电机的热辐射如何算,有人告诉我是 Q=功率/效率-功率,请问这个公式哪本书有写,如果不是又是什么?
3.暂时保留

网友A:
1.kW是功率单位,如kWt,t是一个角标,是temperature,角标t就是指计量热,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单位,列如e是一个角标,是electric的首字母,指以计量电。
2.如果是经验公式,Q=功率/效率-功率,又用过,而且在误差范围内。
只能说经验公式最简单的还是最好的,因为经验公式才是真理,而成就一个经验公式是需要无数人用血和泪来完成的。
经验公式不仅仅是帮你少走弯路,更重要的是,它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是前所未有的方式。
就像等你工作的时候,你不会去用微积分计算任何一样东西,但是你一样会知道结果,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是你要知道,那就是经验。
3.不知道

最后请社区大侠们来指导。同求学习中。。。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大侠,多谢~

网友(2015-11-25):
第二条是一个经验公式啊。你这个公式是一个半截啊,还要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W是功率单位,如kWt,t是一个角标,是temperature,角标t就是指计量热,还有其他的类似的单位,列如e是一 ...

补充下,t是thermal的缩写,不是temperature

网友B:
KWT是用电量单位,KW是功率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KWT是用电量单位,KW是功率单位。

kWt也是功率单位,不是用电量单位。
可以区分一下MWe、MWt、MWf单位。

网友C:
KWt是用电量单位,反映的是电器在单位时间内的用电量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KWt是用电量单位,反映的是电器在单位时间内的用电量大小

用电量单位最常见的是kWh,也就是“度”。